铭瑄g31主板缺件修复。。

楼主(2014-12-17):
今天又要装机,但没有g31了,我一定要g31和e5500cpu的挂机,装了两台了,给了定金 ,明天来拿,我就从几百块垃圾板拿几块g31来修阿,第一块铭瑄g31主板不是缺很多件,只缺一个芯片cpu驱动芯片,那就简单阿,补回去,打一下阻值就开始上电了,测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要,测cpu供电芯芯片以下图 测vcc,boot,vdd都正常,en脚也有1.2v,dvd为o伏不正常,顺着跑电路,原来不见两个分压电阻阿,补回正常了dvd脚恢复会1.2v,cpu供电1.2v也正常了,跑马了,但是重启又不跑马,不跑马没有复位电压阿,,时的时不行是最难的修的阿,没有复位表示没有收两个pg,首先查vrmpwrgd手画图阿, 正常时第二个三极管显示有3.3v电压,不正常时第二个三极管只有1.5伏阿,问题就是这里了,不上电阻坏就是第二管坏,换电阻不行,一样有时可以有时不行阿,那只能换第二个管,重启了n次都没有问题了,修的地方以图

网友A:
不明白,这个引脚的DVD是什么意思?

网友:
凌晨发帖 楼主肯定很年轻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让大半夜发贴子,辛苦了。

网友:
厉害,垃圾版都被你修好了哦

网友:
深夜发帖不易,第二个三极管只有1.5伏排除管子和上拉电阻问题的话,南桥虚焊也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看的我眼睛好累啊,看来我没睡好,赞一个!

网友B:
第二个PG能简单说下吗

网友:
修好过稳定吗,要是客户知道你这样搞,也也挺难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这个引脚的DVD是什么意思?

DVD在这里就是等同于开启信号意思。

网友C:
没明白是如何判断出无复位的

网友D:
请问RT8802第一脚是从哪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PG能简单说下吗

芯片2脚PG信号是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内部输出的,然后经过三极管开关控制和电阻上拉到南桥进行复位工作。

网友:
我们做维修都把垃圾变为宝阿,做维修的伟大你都不懂,我试过稳定才给顾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是如何判断出无复位的

可以看诊断卡复位灯和代码变化来判断,正常情况下主板产生复位信号对应工作状态指示灯是闪烁下就灭掉,复位指示灯常亮或不亮代表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RT8802第一脚是从哪数起?

从封装芯片带圆点的地方数起,容易依次根据逆时针方向分辨引脚方向和位置。

网友:
料板都能修 楼主太牛逼了
二修我都头疼的要命

网友:
楼主半夜发帖,一定是年轻人,写的不错

网友:
G31主板好像很少见到了

网友:
板子修得不错,还跑了线

网友:
既然能画图说明你原理挺强佩服

网友:
向楼主学习,对于电脑小弟还小白白一个,

网友:
一直没弄明白DVD是什么意思??是开启信号??开启信号不是EN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