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出现开机亮然后看电影等了下不亮了在重启又亮了是显卡供电芯片还是电容还是视...

楼主(2014-12-17):
显卡出现开机亮然后看电影等了下不亮了在重启又亮了是显卡供电芯片还是电容还是视频输出问题?

网友:
然后每次的重启看电影时间缩短

网友:
然后每次重启看电影的时间缩短

网友A:
看视频死机重启未必是显卡的问题,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之前遇到过,看优酷直接蓝屏死机的,重启到没遇过

网友:
显卡散热好不好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还不行有可能温度部分异常或某元件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死机重启未必是显卡的问题,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之前遇到过,看优酷直接蓝屏死机的,重启到没遇过

我的是黑屏了我点重启键然后看电影没多久又黑了第2次时间比第一次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还不行有可能温度部分异常或某元件芯片不良

我的是黑屏了我点重启键然后看电影没多久又黑了第2次时间比第一次短

网友:
先查散热,再用排除法。

网友:
检查桥,CPU,显卡BGA导热硅脂是不是干固了,风扇转速正常不,散热片灰尘是不是较多,还解决不了,换电源盒试试,最后怀疑显示器问题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好

网友:
显卡进行压力测试试验!

网友:
用U盘装好系统现在无一点问题

网友:
装了U盘系统自带的驱动目前没黑屏过

网友:
花屏一般是GPU和显存问题

网友:
重新做下GPU试下先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只能挨个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