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楼主(2014-12-1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的,说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电流只有待机

网友:
B470有 好多通病的 啊 待机芯片  CPU管子什么都爱坏

网友:
查待机电压,EC的条件。

网友:
检查待机条件

网友:
说的太简单,但这个机器可以参考B460

网友:
电流多少啊  描写的太不详细了。

网友:
这还用问嘛!!肯定是那两个乌龟壳出问题了!!!!果断换掉吧~绝对秒杀!!!!!!

网友:
楼主这个头像很好用吗  撞衫了

网友:
描述不清,不好回答

网友:
是啊这太模糊了

网友:
把晶振换了试试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问题的  不显示的时候 电流只有0.5左右 集显的主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