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B1017管脚定义

楼主(2014-12-17):
急用液晶显示器 6脚电源IC 36B1017管脚定义 有的发图 谢谢

网友A:
一般的电源小六角ic  一脚地线 二角反馈 三角外接100k电阻接地  四角检测 五角vcc 六角控制 想什么36am 63d32这些小ic都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电源小六角ic  一脚地线 二角反馈 三角外接100k电阻接地  四角检测 五角vcc 六角控制 想什么36am 63d ...

请问各脚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你显示器现在是什么问题 是没有输出吗 5脚vcc电压是在15v左右

网友:
整版无输出,5脚才4.8V左右

网友:
看下PCB的功能脚是否和OB6629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