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楼主(2014-12-17):
一戴尔笔记本,不装电池,用稳压可调电源通电开机电流上到1.1-1.2不动,再次关机,再开机,电流能上到1.6左右迅速下来到1.2哪里不开机,要莫能上去迅速下来,要莫到1.2左右上不去开不了机,这是什么问题,是显卡或虚汗了吗,有没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
换个乔试试

网友:
吹热显卡看看电流有无变化,有变化果断加焊显卡,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有点像显卡上不去的意思 。  风枪弄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一点,加焊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