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22HJU,5v不稳定,12v只有3v左右

楼主(2014-12-17):
一客户长城M22HJU不通电,滤波电容全鼓包,但300V大电容没鼓包。
把所有电容换了之后,通电:5v不稳定,12v只有3v左右,还不停的跳变。

断开12V负载,12v还是只有3v左右,电压仍然不停跳变。

换大电容,换电源芯片,换431.换光耦附近的小电容....
每换一个元器件,症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一直5v不稳定,12v只有3v左右,还不停的跳变。

下图,我圈出来的元器件都是我换过的。
真心不知道怎么搞了,求大神搭救!

网友A:
断开高压板供电试试!高压板短路吧?

网友B:
可能是过流或过压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开高压板供电试试!高压板短路吧?

主题帖说了,第一次测量发现高压只有3v左右且不稳定,我就把高压供电断开了。第2张图片就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过流或过压保护了。

大神,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说的具体点吗

你检查一下反馈电路 看看正常码?

网友:
看看5v 12v之间有没有跨接稳压二极管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向上楼说的查反馈 换431和光偶看下。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快速整流管也很重要不良或焊接不良都会出问题

网友:
改个训维模块吧 。

网友:
是啊查查光耦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题帖说了,第一次测量发现高压只有3v左右且不稳定,我就把高压供电断开了。第2张图片就是的

那二次电源输出的电解电容也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题帖说了,第一次测量发现高压只有3v左右且不稳定,我就把高压供电断开了。第2张图片就是的

一次电源那两个大个的电阻换了试试!

网友D:
换个通用电源板,这问题难修,有跳变先换50V47UF的电容和它连接的二极管,还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E:
应该是高压短路,断开高压在量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二次电源输出的电解电容也换了吗?

换了,现在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症状没任何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通用电源板,这问题难修,有跳变先换50V47UF的电容和它连接的二极管,还不行就麻烦了。

已经订了一个这样的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高压短路,断开高压在量

主题帖说了,第一次测量发现高压只有3v左右且不稳定,我就把高压供电断开了。第2张图片就是的

网友:
再研究呀!在你要放弃的时候就说明离成功不远了!小贴片的电阻变值也有可能这样!

网友:
我好像看到5707之类的了,看看有没有空焊,测试5707

网友:
你能换的基本换差不多了,不行改个通用电源模块排除下,

网友:
直接 换板吧 修好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