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3v5v电容有声音

楼主(2014-12-17):
T433v5v电容有声音  问题是  本来是开不了机   主板有一个MOS管坏了  换了之后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显示以后就想装一个系统来试试  啊  突然又不行了   又把主板拆开  开机有3v5v  其它有两个供电有  开机就是3v5v电容响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你把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电容坏  或负载短路

网友:
一般是负载有短路

网友:
你确定是电容在响、

网友:
先换电容,如果不行,再找下面的东西,估计是下面有芯片短路

网友:
电容响不是电容漏电吗

网友:
不一定是电泳坏哦,楼主,有可能是芯片坏也会有滋滋响的

网友:
你说的响肯定不是电容响的,应该是电感响的,可能是这部分的开关电路工作不正常,或者是后级负载过重。如果后级没问题,有示波器了,你测一下上下管的波形,看正常不,建议:换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坏也会有滋滋响的

网友A:
上次我遇到一台。。 打死都想不到原来是1.1v被拉低成0.6    我上次是南桥附近的电杆响  换了三个南桥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遇到一台。。 打死都想不到原来是1.1v被拉低成0.6    我上次是南桥附近的电杆响  换了三个南桥 唉。 ...

换三个南桥啊  这么有耐心

网友:
查看一下芯片有没有焊到位。

网友:
换电容 不行查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