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DAOR33MB6F0 REV F bios

楼主(2014-12-17):
G6-2225TX  板号 DAOR33MB6F0 REV F  I7的cpu。网站和淘宝的都是G4的BIOS。没有UEFI选项,我这个是原机备份,亲测可用,如果大家用得上,麻烦加加分

G6 板号 DAOR33MB6F0 REV F EC BIOS.rar

EC

SB

网友:
上次没找到G6的bios,也是刷的G4的,可以用,都没注意是没有UEFI选项的。

网友A(2015-01-28):
原先是电源灯不亮,刷了EC BIOS之后灯亮了,但是触发掉电,电流0.2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南桥BIOS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是电源灯不亮,刷了EC BIOS之后灯亮了,但是触发掉电,电流0.2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南桥BIOS也有问题

这两个都是好的BIOS,怀疑bios问题你就刷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