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7X-R3 7声报警

楼主(2014-12-17):
今天接到一台外星人M17X-R3 板号是la-6601P
笔记本
故障现象是7声报警,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的报警声音都是一样的测试内存电压1.7V和0.75B都有 BIOS也刷了也是一样求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哦
笔记本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呀。

网友:
七声不是桥问题么,风枪吹北桥

网友:
北桥是AMD的吧 风枪吹几秒 应该会好

网友:
一般会是北桥哦!

网友:
英特尔的北桥 电压1.7V和0.75V的电压都有

网友:
换1333的内存试试,换内存槽。还有就是1.7V电压会不会高了一点,查内存供电芯片的反馈电路。

网友:
吹一下北桥呗,要是没叫就干桥

网友:
外星人的机器碰到太少

网友:
8声是显卡 。。 七声还没遇到过 。。 修好记得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把图纸和bios共享出来就好了

网友:
同样问题 楼主弄好了吗 BIOS是那个芯片 主板上好多码片 怕刷错了

网友:
屏线洗洗看,外接可不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