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s 机更换BGA 芯片

楼主(2014-12-17):
pos机里有个芯片PALA394AB  这个芯片是BGA 封装,大小跟二代内存颗粒差不多,我想问一下,更换这个BGA 芯片用风枪可以吗,还是必须要用BGA机器呀!

网友:
风枪可以的   用风枪大风嘴    温度控制好就行

网友:
850风枪足够啦

网友:
用风枪调好溫度,风速就可以搞定。

网友:
手法好的 风枪没问题  修手机的好多都是这种新片 都是风枪换

网友:
这种小BGA芯片都是用风枪搞定。

网友:
风枪完全可以搞定,苹果上的h8芯片那些都是用风枪可以的,这种比较小的都可以

网友:
只有你有能力,搞的上去就可以

网友A:
风速一定别太大哦,温度370就行了

网友:
风枪可以搞,就是温度不好把握

网友:
用风枪可以BG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速一定别太大哦,温度370就行了

370 度会不会太高呀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先拿几根内存试试吧

网友:
我们就用风枪吹博通的网卡,感觉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70 度会不会太高呀

不高,吹芯片这个问题差不多

网友:
350-380度,自己掌握,风速别太大,用大嘴

网友:
温度控制不好芯片容易坏

网友:
温度主要,时间也主要

网友:
谢了各位,还是热心的朋友多呀,基地就像一个大家庭!在这里能感觉到温暖!

网友:
POS机就是电脑

网友:
风枪可以的主要是温度得控制好,先拿费件练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