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04 USB 不能用

楼主(2014-12-17):
   自己收了一台  苹果 A1304 笔记本   USB  不能用  此机就一个 USB 接口   插上鼠标  鼠标的指示灯亮的  看来供电是有的   一般修USB 不能用 很简单 测5V供电有没有    在测GND   在测 中间两根数据线  对地阻值450左右  两根都是一样   是不是有点低了  USB 一般机子都是直接连南桥的  心里想估计是南桥挂了  或者虚焊     这机子是 英伟达的主芯片  直接东西 风险太大  先查下图纸    苹果的图纸很少看     打开一看乱七八糟的  跟了一下USB2_EXTA_P 以为直接进桥里面      结果是连到一个芯片上面    也不知道这芯片是干嘛的    怎么下手啊

网友:
怎么 发布了 图片啊

网友:
最好先不要搞桥,先整明白再说

网友:
很少修苹果的。。 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