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2修联想Z360外接卡LOGO死机,内屏不显

楼主(2014-12-17):
上家能动的都动完了,显卡,PCH,BIOS ,IO都被弄个。接机看着这样了,心都凉了半截。看在钱的份上还是修。哪位修道过类似情况的啊,说说。前几天也修道过一台Z360卡LOGO死机的,不过简单换显卡OK了,

网友:
这种机器根本就没必要去搞了,上家动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不好搞,很浪费时间的,建议换板。

网友:
换班也不太贵   先跟客户把价格沟通好

网友:
楼主建议报个版吧,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啊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机子  还有耐心修啊 首先外接卡LOGO 你就要搞BIOS南桥 外设了  内屏还不显 有可能还要搞显卡  都搞了不行的话 你有可能还要搞板层呢   换板吧

网友:
遇到过,给客户说好风险,然后加焊了显卡,LOGO都没了,果断说修不好,还客户了

网友:
板太烂,换板客户可以使用时间更长

网友:
修下来也差不多换板的价格了吧,还不稳定

网友:
跟客户谈换板子吧

网友:
显存试试 、

网友:
上个星期我接个联想V360的二修机,客户说拿去给别人那里修了几天没修好,我拆机一看,好家伙,BIOS 桥,待机芯片,各个电感的供电芯片都动过,发出的PG信号线路也割断过,全部都动过了,当时接机是快下班了,没报价,叫客户留着第二天看看有没有修好的希望,第二天一看,机器开机有时候能亮机哦。。哇哇当时以为捡到了,给客户报价450,同意修,网上一看这个主板真贵,好家伙单购都要650,难怪客户同意修,摸了半天,最后把CPU供电的乌龟壳MOS上管拆下来一看,尼玛的焊盘都黑掉烧掉了,果断换掉,其中一个上管的焊盘都烧掉了,只能改一个上去,试了一个星期没问题,叫客户过来拿。。当时有点搞笑,机器当时在测试放酷狗音乐,客户刚要摸电脑就黑掉了。。。接上可调电源一看。。尼玛滴又大短了。。。拆开机器,改的上管又击穿了。看来是焊盘当时没清理干净。。继续用刀片割干净再改个上去。。打好阻值OK了,上电。。尼玛滴电流到0.35不动了。。一量VCCP总线供电没出来,供电芯片是RT8209,看着和51117Z长得一个德性,换了个51117上去,OK,亮机了,又测试了三天没问题了,昨天叫客户过来拿走了,折腾了差不多两星期450终于到手了,真不容易啊!!!楼主你看着我回的帖子也不容易吧??呵呵~~~

网友:
有的机器   每次修到看可调明显是可以显示了,  去外接一下,可以显示,可是内接就不显示,该排除的都排除了,还是内屏不显示,纠结!

网友:
南桥有问题也会

网友:
没修了,已经放弃,问题还是没找到啊 ,不想折腾了

网友:
,,,是够折腾的

网友:
{:4_95:,,,,感觉好难啊

网友:
这板子太折腾人了,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