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XP系统LOGO

楼主(2014-12-17):
接到一台惠普CQ40笔记本,说开不了机。。。   插电摁开关,能亮。等进系统吧!跑到XP系统LOGO的时候客户说就卡在这里不动了。怀疑是硬盘问题,拆下硬盘挂在台式机上面进PE测硬盘,前面10%还行,到13%的时候 全是×××  果然是硬盘坏了。客户要换个WD320G的 报价350 同意后迅速更换,装的是GHOST板的XP系统,装完之后再次进系统还是卡XP系统的LOGO。这下蒙了,难道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吗??? 用师弟的U盘换了个GHOST版XP系统也是如此。这不科学呀。后来师弟进安全模式没问题,PE没问题。那应该是驱动不对吧。找了个纯净版的XP装上,用驱动精灵打的驱动。再次开机顺利进系统。问题解决。这机器算是师弟修好的吧!我只是把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以后的维修路有所帮助。高手勿喷

网友A:
不错,至少没走弯路

网友B:
CQ40没试过要装纯净版的,觉得问题关键点没找准。卡LOGO多数是外设,排除外设后就是硬盘接口电路南桥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Q40没试过要装纯净版的,觉得问题关键点没找准。卡LOGO多数是外设,排除外设后就是硬盘接口电路南桥多。

下次等你碰到了你就信了,我们这里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至少没走弯路

觉得不错给加点分吧,留着以后下载用   2分不嫌少 30分不嫌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0没试过要装纯净版的,觉得问题关键点没找准。卡LOGO多数是外设,排除外设后就是硬盘接口电路南桥多。

哈哈  你被楼主误导了 楼主所说的卡LOGO是在XP滚动条那里卡  你认为的卡LOGO是开机就卡的那种   不一样的

网友:
嗯,硬盘模式,光驱也有可能的。。。

网友:
我还以为主板问题 。。 原来是系统没装好

网友:
惠普的机子装系统很麻烦 有的驱动会打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Q40没试过要装纯净版的,觉得问题关键点没找准。卡LOGO多数是外设,排除外设后就是硬盘接口电路南桥多。

系统LOGO 不是开机LOGO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系统LOGO 不是开机LOGO

哦 谢谢。说XP滚动条还通俗点。我这粗人不会理解的。

网友:
这还好,有时候修半天后才发现是软件问题才要命

网友:
嗯...先软后硬....

网友:
卡LOGO我一般会换WIN7系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0没试过要装纯净版的,觉得问题关键点没找准。卡LOGO多数是外设,排除外设后就是硬盘接口电路南桥多。

驱动驱动。。。ghost的驱动。。楼主根本没有找对问题肯定有东西不对驱动错或者本身坏。。。。。。

网友:
CQ40 有碰到XP系统装好了,没声音的 怎么没都打不上驱动,WIN7就能装上,不知道什么样原因

网友:
惠普、戴尔的装系统,总是不能让你痛快的过了。

网友:
多看多学没坏处

网友:
以后遇到此情况,有了思路!!

网友:
有时候多尝试也是很不错的一种方法

网友:
这种HP的如果你想用G,必须是专用的。不然就安装清装版,然后声卡驱动先打补丁,然后再装驱动。顺序错了,很麻烦

网友:
惠普机子进BIOS都那么奇怪。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0没试过要装纯净版的,觉得问题关键点没找准。卡LOGO多数是外设,排除外设后就是硬盘接口电路南桥多。

卡XP系统LOGO我一般认为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说XP滚动条还通俗点。我这粗人不会理解的。

你长得多细腻呀!还粗人?指的是头像,爱死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等你碰到了你就信了,我们这里也是第一次遇到。

我现在只给别人装纯净版,稳定,只是花点时间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长得多细腻呀!还粗人?指的是头像,爱死你了!

你那头像也够有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头像也够有爱的

那当然了,有爱才选作头像!但男人吗,花心!一个不够!两个不多!三个就成为小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长得多细腻呀!还粗人?指的是头像,爱死你了!

谢谢你的爱,说得这么好听,我好机动哟!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先学习了

网友:
卡logo的问题很多啊。没走弯路不错。!

网友:
没遇到,  新电脑 的模式

网友:
其实可以在装驱动是跳过去不装驱动

网友:
这不算修吧,,,这就是简单的系统问题

网友:
是驱动做错而已,现在很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