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v970

楼主(2014-12-17):
手机没串口 应该在主板那个地方开始检查?

网友:
线和usb接口哪里没问题 用表打过! 应该是主板线路出问题了!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检查?

网友:
没看懂你帖子楼主,能说详细下吗?手机什么故障?你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网友:
手机不开机!我想把手机擦一下但发现usb插电脑上没反应! 以前在厂里这种情况直接全檫下就好了!但是我不懂硬件,手机没串口和电脑连接不上所以没辙了!

网友:
手机擦一下就能开机???除非是真的进灰了。有可能是电池的其它原因

网友:
檫一下!我说的是檫除手机里面的系统!

网友A:
数据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是不是有问题?

数据线和接口都没问题!用表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