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3V5V波形疑惑

楼主(2014-12-17):
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机子可以点亮

V3000 触发前,3V有波形 5V没波形,触发后3V没波形 5V有波形!这是什么原因,V3000的都是这样吗?

网友A:
你没测好吧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是不是见到鬼了??这样也能亮机?

网友:
这样你能开机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测好吧  怎么会这样呢

是没测好 补偿了一下正常了破示波器老要自校准补偿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测好 补偿了一下正常了破示波器老要自校准补偿太麻烦了

让它下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测好吧  怎么会这样呢

请教版主触发后3v波形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待机波形肯定跟开机后的波形有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波形肯定跟开机后的波形有差别的。

不对吧波形是一样的只是频率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触发后3v波形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回事啊?

你这是测的哪地方的波形 电感前端?上管G极?

网友D:
补偿了一下正常了破示波器老要自校准补偿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偿了一下正常了破示波器老要自校准补偿太麻烦了

俺曾经被万用表骗过啊!工具是我们眼睛的朋友,要好好地善待才行!

网友:
哈哈 没测好的结果  多多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