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保险一般都用多大的?

楼主(2014-12-17):
            都是250V,5A的吗?能用3A的代替补?

网友:
3.15A或5A的

网友A:
看功率而定的。

网友:
用5A的比较可靠。

网友:
还是5A的靠谱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而定的。

400W的电源,400/220,也就1.8A。不知道我的这种理解对不,你说的看功率而定,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有就用5A,没有就用3A,没事的

网友:
一般ATX电源的保险都要上到3.5A以上。主要是因为开机时冲击电流较大,为防保险误烧,可以在后级加一个热敏电阻。

网友:
保险丝的大小,一般看电源的功率而定的

网友:
又不是什么难找的元件,价格也便宜,没有必要用3A的替代。
更换保险,最好按原值来更换,过小易烧,过大又可能因不能及时烧断而起不到保险的作用。

网友:
都是250V,5A的!3.15A的是彩电保险。

网友:
我们一直都是用的3.15A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用原值的换为好…。

网友:
最好原值更换,保险又不是什么难购元件。

网友:
3.15的好像比较常见,5的好像大功率的电源上多点

网友:
一般是5A,也有小电源是4a的。3.15a是延时的保险丝,用在这里不好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电源和功率大小,主动PFC的电源一般要加倍,看这些普通保险管规则(适用110V):
250W以下6.3A
300---400     8A
400---550     10A
550---700      12A
750---1000W 15A
另外要注意实际使用的保险管还要留有最大负载的20%余额。
还有与电源结构设计不同也有关系。

网友:
一般的是5A……

网友:
一般都用5A的

网友:
还是用原值的比较安全

网友:
一般电源5A 3.15A都可以。 我用的以前修彩电是余下的保险3.15A的 用在电源和显示器上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换与原来一样的,保险丝的选择与功率有关。

网友:
不同功率的电源采用不同工作电流的保险,不可随意更改的。

网友:
个人感觉太大不好,我修到好多电源都是保险好的,辅助电源管炸裂,

网友:
一般都是5A以上

网友:
板上一般有写,太小了在通电的时候很容易烧断!

网友:
使用5A的,考虑到启动电流,还是5A的比较合适。

网友(2015-01-18):
5A用得比较多

网友:
一般用4A的啊,小半安大半安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峰值300W也就是两个13007的3。16A就可以,额定300W以上的我一般都是用锡线对折几下直接焊上去

网友:
一般用5A,保险是要留有余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