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貌似电感滋滋响,怎么办?

楼主(2014-12-17):
技嘉P43主板,开机后CPU附近有滋滋响声,应该是电感声音吧???
只要是使用CPU负载高了,响声就更大了。。
另外,板子无法超频,估计也就是供电不足的原因,超频也自动降下来。。
不超频没问题,玩游戏都行,但负载高了滋滋声音更大。。
标的是R50,请问我能更换它吗?但一直找不到R50,淘宝上都没看到有。能更换其它啥型号的电感么???
或者还有其它哪问题吗??
请帮忙说下,谢谢。。。

上个图吧,怎么我一说R50。那么多人说是电阻???是我认错了吗?图中的R50,1R2。那到底是电感还是电阻啊???

网友A:
找块板子CPU电杆拆上去代用一下试试啊 。

网友B:
R50,是电阻不是电感 楼主

网友:
电阻可以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50,是电阻不是电感 楼主

哥,把你的主板找出来,CPU附近的最大的那几个,通常是黑色的方形或是有圆形的,上方标的R50,R60或是1R,1R2这种的,那是电阻??????

网友:
怎么你也不看一下就说是电阻了??那真是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块板子CPU电杆拆上去代用一下试试啊 。

找不到同型号的能代换不呢

网友:
看下图,这东西是电感还是电阻呢?

网友:
是电感好不好大哥

网友:
我这个小白突然才发现,有的小小白是不是太白了,看到说R什么什么的,马上就说那是电阻,不是电感!!!!把线路图标识和实物标识混为一谈,是完全没有实练过的小小白吗???
把我还唬得一愣一愣的,严重怀疑我自己了。。

网友:
稳压电感!起稳定电压整流作用!R表示封装形式50等表示电感值0.5uh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刚刚看到。

网友D:
发热的话,可以做一个单独散热条上去;有声音,只能找一样的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热的话,可以做一个单独散热条上去;有声音,只能找一样的换掉了

哦。。R50太难找了。。我在淘宝都没看到有。。。就想问下能不能找大点的代换。。。
另外这个供电感觉不足,会不会也与这电感有关???

网友C:
恩。。只能同型号代换吗?

网友E:
正常使用这种电感很少坏啊,除非摔过,还是考虑电源盒里面的啸叫声,或那个风扇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使用这种电感很少坏啊,除非摔过,还是考虑电源盒里面的啸叫声,或那个风扇的声音

电源都静音的,基本听不到声音,CPU风扇都取了专门测试来着的。。100%确定是电感了或者您说说主板上还有啥会啸叫啊??确定是CPU附近的东东,我能想到的只有电感了。。。因为没有同型号的,也就没法代换试啊。。高负载时叫到最厉害,也无法超频的。。。

网友F:
那是电感啊!滋滋响是大电流时电感发出的,属正常,不必纠结。

网友G:
那里电感没错,,,,,楼主有没有考滤过可能是COM管或RWM的问题呢,,徐总说过如果电感一吱吱响有可能是这几个电感的电流不一样所造成的,,我也是小白,想看看结果是什么问题

网友E:
换个台达电源试试就知道了,我见很多都是电源盒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是电感啊!滋滋响是大电流时电感发出的,属正常,不必纠结。

我也想不去纠结它,但感觉有问题的啊,一直这样叫的,负载大一点更厉害。。也不能超频的,333我升到350都不行,明显供电有问题的了。。烦啊。。。
另外我说下吧,我两块板,是一样的型号的。。那一块就完全正常,外频拉420完全正常。。一点声音也没。。
所以,您说,我能不纠结纠结嘛。。呵呵。。。

网友:
要真是主板电感滋滋响,就拆卸怀疑的几个电感,加热灌AB环氧树脂胶,保证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台达电源试试就知道了,我见很多都是电源盒问题

不是电源问题,我有3块主板,两块型号是一样的,4个电源,坏了一个电源。这3个电源都试了,一样的。。。确定主板电感或是与之相关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里电感没错,,,,,楼主有没有考滤过可能是COM管或RWM的问题呢,,徐总说过如果电感一吱吱响有可能是这 ...

恩。考虑过,PWM我测了下没问题,你说的MOS管吧?COM管是哪个?
谢谢你这样提一下哈,我还没测过这几个供电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只能同型号代换吗?

可以啊,只要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把你的主板找出来,CPU附近的最大的那几个,通常是黑色的方形或是有圆形的,上方标的R50,R60或是1R,1 ...

你说清楚嘛,说个R50,别人会认为是位号的,是位号那不是电阻是什么?电感上标示R50,是电感的感值

网友:
从料板上的CPU附近找个差不多的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考虑过,PWM我测了下没问题,你说的MOS管吧?COM管是哪个?
谢谢你这样提一下哈,我还没测过这几个 ...

打错了,,,是MOS管,,,,但我也是看徐总说过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不去纠结它,但感觉有问题的啊,一直这样叫的,负载大一点更厉害。。也不能超频的,333我升到350都 ...

如果你还纠结,就把电感换了吧!一定能如愿。

网友:
全封闭电感

网友:
昨天忙了,咋样了?还没摆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0,是电阻不是电感 楼主

是电感没错的

网友:
电感,电阻都不会分,去学点基础好点……

网友:
EP43T的主板,ISL6334+ISL6612的架构,你最好是检测一下每一厢供电是否平衡,换电感根本就起不了作用。

测量每一个上管的G极电压就大概知道了,电压高的那一个肯定压力大,电感同时也会响。

网友:
哎  那是电源 电容滤波不好 电感是密封的 不响 你要没R50我给你几个

网友:
大的方的圆的在CPU一圈的都是电感

网友:
当然是电感啦!这东西一般也不坏呀!换个狠一点的好电源,要是还叫,肯定是那组供电有问题,测测每组供电的阻值,看看有不一样的吗!cpu要是没问题,无非也就是电源管理芯片,MOS管,电容有问题,没烧糊电感不会坏吧!

网友:
这是电感,最好找一样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