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这是怎么个情况?

楼主(2014-12-17):
HTC X515D国行电信版,最近突然出现信号有时有,有时无信号,进入手机测试模式时,发现信号强度一直为-120分贝,请问是怎么回事?D:\My Documents\Documents\Tencent Files\21650676\FileRecv\MobileFile\IMG_20141217_092659.jpgD:\My Documents\Documents\Tencent Files\21650676\FileRecv\MobileFile\IMG_20141217_092738.jpgD:\My Documents\Documents\Tencent Files\21650676\FileRecv\MobileFile\IMG_20141217_093143.jpg

网友:
上传不了图

网友:
基带的问题多,加含试试

网友:
现在还在测试中。
基带显示正常。

网友:
基带问题吧

网友:
HKC手机信号天线在后壳上,你有没有换过后壳,不是原装的后壳不带天线的,HTC后壳商标就是天线,你要是没换个后壳你看看你后壳上边里的铁片还在不在,要是铁片没了就没信号了!

网友:
信号时有时无的,检查过后盖,天线没有问题。现目前怀疑射频IC虚焊,还在等高手帮忙加焊。

网友:
机器是国行电信机,官解了,ROOT,其他都没有动。而且机器也是正常使用了两年多了,最近几天才出现信号时有时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