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开机掉电

楼主(2014-12-17):
旭日410开机掉电 开机瞬间电流0.75掉电   瞬间 测各个供电 1.5 1.8 1.5 都正常   唯有CPU不出电压  这个板子是广达代工   大家都这个如果掉电首先要测试各个供电   还有就是HWPG这个型号     既然 供电正常 那就测试HWPG        HWPG是各个供电正常之后由各路PWM芯片发出电源好信号      如果有一路不正常HWPG就会被拉低     测试CPU PWM芯片MAX8771的 38脚 开机瞬间有 0.02 38脚经一个PR172  0欧姆的电阻 接到HWPG  另一路经PR173链接VRON    断0欧姆电阻 一样0.02      好家伙一个一个来断     把EC  内存  HWPG全断开都是一样当断到8743 第7脚时发现 电流一上到了0.82不掉了       查看了一下 这个8743有两路输出 一个是1.05 一个是1.5V        测试供电都是正常的       怎么不发出PG信号呢    难道芯片坏了 直接从板上拆了一个8743安装上去        开机不掉了   PG也出来了 电流 来回跑到1.2应该有显示了     插上显示器    漂亮   OK了     一切从简  很多没有去测试的了        也表达不上来

网友:
哈哈,沙发,第一次啊

网友:
经典广大HWPG,就是难查点

网友:
我以前好像也修到过这个机器也是3V 和5V供电芯片不出PG拉低掉电,断来断去,后来把待机供电芯片的PG信号线割断搞定了

网友:
广达的机器PG信号

网友:
其实应该感谢广大HWPG!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检查方向。

网友:
掉电的就是 不好修哦

网友:
碰到好几太机器都是pg的问题

网友:
HWPG引起掉电经常碰到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