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现代E193 程序

楼主(2014-12-17):
驱动板号及屏号下面提供上   有程序的师傅帮忙下!

网友A:
讯维搜不到就上淘宝购买。

网友B:
这个不好找 一般都是去买了的,买个板才十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讯维搜不到就上淘宝购买。

嗯嗯  搞定了  是5v输出只有4点多伏  换了光耦跟431后好了   原本故障是上电后屏不亮  就指示灯一直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找 一般都是去买了的,买个板才十多块

嗯嗯  搞定了  是5v输出只有4点多伏  换了光耦跟431后好了   原本故障是上电后屏不亮  就指示灯一直闪

网友:
我也要这个板子的程序啊?谁有啊?谢谢

网友:
就算是程序的问题,现代这种显示器其实就是山寨货了,没有标准的程序的,直接换驱动板简单快捷!

网友:
这个是北海惠科的,已经不算杂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