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不开机 滤波不良的波形

楼主(2014-12-17):
      昨天接了一个工控机,不知道用来干什么的,应该算二修,但上家是不太会修电脑的,上家是在一个电子厂做维修的,曾经自己开公司专做工业维修,据他说,主机不开机,曾在电话咨询过我多次,比如问我CPU供电电阻只有2欧正常不,我说可能是正常的。
      拿来后我并没有试机,直接下板,这个工控机把主板作为插板,把ISA工业插和PCI槽作为底板,插板都有四五个,板不板的连线也很多。不管三七二十一,拆。电源没有拆下来,试机,嘿,插电直接开机。
      怎么回事,可能是其它插板短路,于是,一个一个把插板上去,试了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电源的问题了,于是把电源从机箱拆下来试,果真不能开机,看主板上的5V的待机电源灯一闪一熄的,拆开电源铁壳,拉出电源板,用表测紫色线处只有1.6V,用示波器测的波形如下,左图红色点为测试点,从测试点2,3看,好像是D1不正常,因为正负波形都有,把D1换掉,再测,仍然如此,波形也完全一样,从测试点3看,5V电压完全很准确,所以光藕反馈也应该正常,怀疑有短路,把C1和C2拆掉,电路电阻没有变化,当把C2装上后,在装C1后,忽然我想到测一下电容的容量,本来1000UF容量变成26UF了,换后正常开机。好兴奋,300元到手了。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分析为什么了,为什么波形会出现这个现象了。以方便今后维修了,原来只用万用表修时,从不喜欢用我的好20M示波器修,现在买了100M双踪示波器后,从总喜欢测一下波形,好,现在来分析一下这几个波形

        为什么D1没有短路,而出现测试点1和2的波形呢,从测试点3的波形看,明显脉冲产生过窄,脉冲过窄,也就是频率非常高了,由于D1是快速二极管,具有较小的结电容,可以通过高频信号。所以D1两端的波形是一样,只有相位差。经过L1和C2组成的LC滤波,频变低,由于C1容量变小,在很短的时间内充好到5V,通过光藕反馈到脉冲电路,引起提前使截止导通,所以出现脉冲窄了。
        以上分析如果有错,请知道的朋友指正下,好互相学习,感谢迅维提供这个平台让我学习,让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学到很多东西,很多次都在这时找到有用的信息。

网友A:
楼主电源也会修。这牛,你图看不到的

网友:
那电容鼓包没有啊

网友B:
2点波形不正常应该与L1有关。L1直接短路的话波形应该不一样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工控机呀,很少看到的。

网友:
没有鼓包,工控机一般质量很好,昨天修的工控机内存用的还是一代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点波形不正常应该与L1有关。L1直接短路的话波形应该不一样的,你可以试试。

L1是加强滤波的作用,C2我没有测试容量,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源也会修。这牛,你图看不到的

工控机的电源质量好,换自己的怕不好用,也为了多赚钱,碰碰运气,结果修好,其实平时换下的电源都没有修,也怕修不好呀,图纸自已画的

网友:
工控机原来是这样的,,,终看过猪跑了但没吃过猪肉

网友:
会波波的人修起机都很牛

网友:
这个修起来价格不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