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求助各位大神,这个线该怎么补啊!!!!

楼主(2014-12-17):
小弟新手,求助各位大神,这个线该怎么补啊!!!!

网友:
用细铜丝。

网友:
芯片焊好补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铜漆包线给他接一条, 然后用风枪把芯片吹上去

网友:
用细铜丝二头都电烙铁焊一下, 细铜丝用风枪吹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最基本了的

网友:
加一根线就行了

网友:
加跟铜线,打点绿油在上芯

网友:
我想了想,先焊芯片,再往上焊细铜丝最好。

网友:
也可以到料板上挖一概出来。

网友:
用细的铜丝

网友:
用漆包线  可以的啊 很好用

网友:
其实就用很细的线,加上去弄齐,就可以了

网友:
这还不简单吗,用小铜线焊上就行了

网友:
直接焊上去  再用烙铁飞一根线  就是这么简单   多练就会了

网友:
怕搞不好的话 先延长 接口处用绿油固定

网友:
加一根先就好,焊工仔细啊

网友:
多补几次就习惯了.

网友:
直接用细铜丝飞过去

网友:
先焊好芯片后用网线芯来最好。

网友:
很简单啊,用铜线连

网友:
太简单了。。。。这个自己想办法才能解决。别人说的办法你工艺达不到也不行。

网友:
漆包线
1.焊接前飞线 重点要固定好
2.先焊接芯片 后飞线 也可

网友:
拿一根小铜丝补上去,然后慢慢再吹上芯片,最好是绿油补一下

网友:
我的方法是,先把芯片焊好,在用细的铜线飞线到断了焊盘的引脚

网友:
用细铜丝飞线,这个很简单的啊

网友:
铜丝放在芯片下 开吹

网友:
这种应该能搞好认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