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黑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4-12-17):
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黑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用电视功能正常显示,换了个通用的升压板,故障依旧,排除升压板的问题,能是显卡的问题吗,请教下大侠们。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搞定了没有,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没有呢,实在不行就得做BGA了。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下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这很有可能的。

网友:
不开机,按侧面的TV开关电视功能正常,拆开机子换了个通用的高升压板也是一样的,争取大家的意见是否做显卡。

网友A:
看电视正常,进系统有声音,进BIOS有显示吗?有重新安装系统,没有就详细检测桥显卡

网友B: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表明电脑已经启动了,电视功能正常,表明屏正常的。着重查电视、电脑转换电路及显卡。

网友:
黑屏 看液晶屏的工作条件满足嘛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要就是高压的问题,以前修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电视正常,进系统有声音,进BIOS有显示吗?有重新安装系统,没有就详细检测桥显卡

机器都不显示了,怎么能进BIOS呢,不显示了还能做系统?神人。盲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表明电脑已经启动了,电视功能正常,表明屏正常的。着重查电视、电脑转换电路及显卡。

同意你的看法,明天我试试。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独立的显的话就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都不显示了,怎么能进BIOS呢,不显示了还能做系统?神人。盲做吗

原来你不懂国语啊

网友:
此机修好,是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