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待机3V的频率正常吗?

楼主(2014-12-17):
V3000
触发前频率:
3V   225 khz  (大吗?)
5v   4.7 khz
触发后频率:
3V   1.4 mhz (大吗?)
5V   132 khz

还有一个疑问: 触发后3V波形怎么变成这样?
                                            正常应该这样

原故障是进PE掉电(用的天空的PE) 换了个大白菜的PE一切OK  倒,如此简单浪费我一天时间 换东换西的头都换晕了。多谢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07299-1-1.html

网友:
只要电压正常就行吧。

网友:
调到2V看看  时间500us

网友:
你把时机调成一样就一样了,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感觉是正常的啊。

网友:
时基20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A:
开关电源的频率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输出电压正常就可以的!波形的密疏与示波器的设置有关。触发前你设置为TIME  1.000US;触发后却为TIME 5.000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频率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输出电压正常就可以的!波形的密疏与示波器的设 ...

电压正常 但是3V的频率也太高了吧?

网友:
好像没虚波

网友:
一个1us 一个5us  正常吧

网友:
表示没不会用示波仪啊

网友B:
哈哈 这是待机芯片特有的 跳脉冲模式    电流增大后  波形自然就正常了  华硕的一般是S3可控  广达等是自动模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频率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只要在规定的范围内,输出电压正常就可以的!波形的密疏与示波器的设 ...

修了半天原来机子不坏,原故障进PE掉电,换了个PE好了

网友:
5V 500US看下

网友:
PE掉电?这种故障还真少见。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事,还好我又几个pe盘

网友:
BIOSS不对,也可能引起PE里面掉电关机

网友:
触发后后级电路工作起来了,要求的电流就会比较大,PWM芯片就会调高工作频率,来满足后级电路的要求!你这个测量的是电感前端的波形,电感后端波形如下:

图片中电感前端波形,个人认为是在上管截止,下管导通时,因为电感的储能和电流不能突变,就会向后级电容和负载供电继续供电,然后通过负载,接地,经过下管形成回路,产生的振荡波形,当上下管导通截止频率过高时,电感上的电能并没有完全释放掉造成的,至于芯片达到MHZ的工作频率,是否正常,你可以查阅一下芯片的PDF资料,看看其具体的工作频率范围以及频率设定引脚相关元件是否正常。例如:下图中RT8205通过TONSEL引脚不同的接法设置为不同的工作频率

连接到VREG5/VREG3:工作频率400KHZ/500KHZ
连接到REF引脚:300KHZ/375KHZ
连接到地:200KHZ/250KHZ
你也可以测量下电感后端的波形看看有无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是待机芯片特有的 跳脉冲模式    电流增大后  波形自然就正常了  华硕的一般是S3可控  广达等是自动 ...

跳脉冲模式?涨见识了,电流增大后 波形自然正常?我进系统后还是这样的波形啊

网友:
待机和触发后是会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波形是上管控制极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