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WL19AH 液晶显示器电源维修和203D6代换

楼主(2014-12-17):
好久没来发贴了.今天来发一个贴.也许对修理的有所帮助.
故障现象:  有时开机指示亮一下就灭了.这样反复循环一亮一灭.显示屏也白屏一明一黑屏. 电脑屏保后  移动鼠标.只显示白屏. 要按显示屏电源键很多次才能显示正常.
   :  换显示驱动板 故障依旧..经换掉电源板+FH980-WA高压板故障排除.证明电源+高压板有问题.
  此显示器维过.改装了单个电源供电.折下单电源查看发现21000UF/16 电解电容器鼓包.1470UF/10V鼓包.经换掉3个电解电容器.接上电路测试.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以下是别人改装单电源接法所测电压付下图.

外接单电源修好了.显示正常.证明高压电路正常.
现在对以下电源部分电源进行检修.如下图 203D6

上面是原203D6芯片电源电路+高压电路板

接着对该板进行电源部分维修.先折掉改装的单电源.然后接通电源.无任何显示.指示灯不亮.测C201电解两端有312V电压.证明前半部分是好的.换掉电源芯片203D6后以上电路板测量.上面电路板上有标明. 5V输出电压为4.95V, 12V输出电压为15.53V.试机显示器点亮工作正常。
可是第二天开不了机.似乎是电源启不动.电路中还有元件有问题.先代换IC201 WC431精准电路.故障还是一样.代换 C206  22UF/25V电解.测量C206 没有测量出问题.最后在网上查到这个电容是电路中做为启动滤波电容的.再第二天试机故障彻底排除。
再203D6 用LD7575PS 代换的说明:
         在203D6的电源板上加装 ZD204, D202. 分别装上1N4148(园柱型贴片二极管),R209.R210.R211.R212 104贴片电阻分别改装成473 (47K)贴片电阻.由其这
四个电阻一定要换成473贴片电阻.加装R205.C205其它不需变动.付LD7575PS芯片电源+高压电路板图如下.以便对照203D6芯片的电源板改装成LD7575PS芯
片电源板+高压板
维修结束。本来图像很清晰.上传受限制经修改分辩率下降了

网友:
怎么还有的图片发不了

网友:
总的来说,上家改的还是挺规范的,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修得很细心。。。

网友:
感谢分享,增长知识和经验。

网友:
203D6 = NCP1203D60R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