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维修之E1-471G不触发

楼主(2014-12-17):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妇女之友:陈菜鸡。泉州天气也是越来越冷。各位道友请保重身体!
早上来店里,来了台宏基471G。拆电池上电,不触发。毕业两个月,感觉不触发的机器还是有点难修的。

还是麻利的拆机,看了下板子。恩,没修过。量下各大电感,无短路。
再量下EC和BIOS供电时问题来了
BIOS的供电只有1.9V,感觉不对啊

查下来源

量了下是由+3V_S5转换的,接下来查+3V_S5的来源

量了下,3脚有3.3V,2脚3V,但是1脚只有1.9V。恩,看来管子坏了
短接1-3脚,能开机。但是待机偏高,而且电源指示灯一直在闪
换N沟道的管子后,开机。还是不可以啊
1脚始终是1.9V
感觉是+3V_S5拉低了
但是量了下。也没有短路啊
跟师傅汇报了下情况
师傅让短接1-3开机试试,看看哪些设备不能用,可能就是那些设备拉低了
开机后查看都可以使用
刚好饭来了,师傅就问一句:2脚电压多少啊?
我随便应一句:3V啊
但是一想,好像不对啊,2脚应该是要比3脚高的
查了下来源

一查就明白了,这个脚最少要15V啊~~~
再去追查15V来源

把PR127断开,看来也只输出了8V而已。
但是通过上面的图纸可以看到,有预留一个VIN给开启的
就直接飞一条线链接VIN到PR127前端。
就一切正常了

但是心里还是有个疑问:如果将PR248换到PR258,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那么去做,想请教一下大神们!

网友:
楼主自己可以去开店了。

网友:
不错,可以出师了

网友:
.。。。。。。。。陈大师又出作品了 。。。。。

网友A:
不是   你就没去看看为什么15V不够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你就没去看看为什么15V不够啊  ?

升压有问题吧,懒得去查了。能解决,就抄近道。哈哈~

网友:
有思路啊,不错

网友:
能修好的尽量修好 除非板层断线了

网友:
升压电路有问题啊,应该查查!

网友:
有捷径就走捷径,维修要抢时间

网友:
能省就省  挣钱就行

网友:
你说的那两个电阻换一下按照图纸分析也是可以的,只是同一种信号下的上拉供电

网友B:
楼主,我今天有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毛病的E1-471G,但是我是把PR248换到PR258,机器就正常了,而且+15V开机后也产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今天有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毛病的E1-471G,但是我是把PR248换到PR258,机器就正常了,而且+15V开机 ...

能修好就好。哈哈

网友(2015-06-26):
怎么修呀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今天有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毛病的E1-471G,但是我是把PR248换到PR258,机器就正常了,而且+15V开机 ...

能修好就好,那台现在还没返修。说明是没问题的,可以加我Q604665008。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C:
楼主是将共地点的19V直接飞线过去的吗?  那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将共地点的19V直接飞线过去的吗?  那样也可以?

对的,可以分析到嘛,你看15V旁边有个VIN预留电阻

网友(2015-09-16):
升压电路问题 查查电容或二极管

网友:
有时候维修也要根据时间,客户催的急,那就超近道了。

网友D:
不错厉害呀 这个帖子那么久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厉害呀 这个帖子那么久才出来

挖坟挖出来了...

网友E:
你在泉州哪家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在泉州哪家做??

小何那边。我知道你是众益。不过我现在没在他那里了

网友:
把电阻接VIN肯定是可以的 啊   上面都有 只是没装

网友:
哈哈 断线了 思路明确

网友:
可以了。只要知道问题,当然是用快速解决的

网友:
看来是新手是吧。。。。。这种情况修好是不是很高兴

网友:
以最少的开资,以少最快的速度修好最重要。

网友:
楼主在段段时间能有这水平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何那边。我知道你是众益。不过我现在没在他那里了

你咋知道??  你是在三泉那个吗

网友:
不明觉厉,楼主,佩服啊!

网友:
给个图纸看看呗!!

网友:
看得不知明白

网友:
行不行试过才知道!!!

网友G:
你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估计会返修  这机器有个通病   有个电阻会老化    位置我就不告诉你了   自己琢磨去吧  我也是修第二台才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咋知道??  你是在三泉那个吗

正是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估计会返修  这机器有个通病   有个电阻会老化    位置我就不告诉你了    ...

1M电阻吗?

网友:
修15V啊  就几个东西 很好修的

网友:
升压电路有问题啊,这样飞线不好吧。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了   666

网友:
维修能快就快

网友H:
反查还行
电路勉强入门

网友:
应该是15v那里的升压不对,你不去查,别的地方也要用15的吧,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了吧

网友:
历害,升压电路问题,,,应该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反查还行
电路勉强入门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更何况帖子还是去年的

网友I:
飞线会不会造成主板不稳定  你的隐患就么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飞线会不会造成主板不稳定  你的隐患就么排除????

对呀,而且还没返修呢。9个月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哦,谢谢分享哦

网友:
我遇过两台  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恩恩,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自己开间店了。。哈哈。  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
其实修外面的板子和修共工厂的不一样,只要能用就行,满足客户的需求就行

网友:
应该叫陈大师吧

网友J:
维修就是要走捷径 只要理论分析实践行的通机器能正常,不会有后发故障,能跳过去就跳过去,没有必要去一定要找到电容不好电阻增大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维修就是要走捷径 只要理论分析实践行的通机器能正常,不会有后发故障,能跳过去就跳过去,没有必要去一定 ...

这个大哥说的在理,跟我想的一样

网友:
我都是直接19拉过来的。。。

网友:
直接加一个105电阻在pr258就好了,本人试过好几台

网友:
不亏是出师名门呀,羡慕,

网友:
能把图纸也分享一下吗

网友:
升压电路就几个管子电容不好修吗

网友:
天气越来越冷了,不知道天冷拿烙铁会不会发抖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之前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几个都不行。后来看了楼主的贴,和我的问题一样。我把PR248换到PR258就正常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不然这机器我都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