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高手师傅 关于lvds时钟差分信号

楼主(2014-12-17):
机器的屏线接口是双六的 即 6对DATA 2对CLK  但是  其中有一对CLK目前断线(是一对两根)找不到断线位置  ,请问这种情况能不能用另一对CLK代替 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 从显卡下面飞线明显不现实啊!

网友A:
肯定不能用其他的啊 这个一般经过排阻进北桥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用其他的啊 这个一般经过排阻进北桥和显卡

断线位置找不到

网友:
直接切断 然后从电阻那飞两条线过来

网友B:
拆掉显卡  跑一下不就OK
不要嫌麻烦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了,你重置好了

网友C:
既然有图纸,查这两个信号哪发出的,到哪里去了,接线过来不就得了

网友:
应该跟另一对时钟线相距不远,仔细找找吧!如果用另一对CLK代替,估计能显,但可能失真!楼主不妨试试,让俺也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图纸,查这两个信号哪发出的,到哪里去了,接线过来不就得了

到hm65里面 芯片中间的位置 接线的本事我没有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掉显卡  跑一下不就OK
不要嫌麻烦

跑了 断线 不可能从HM65芯片下面飞线吧  而且 差分信号 飞线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跑了 断线 不可能从HM65芯片下面飞线吧  而且 差分信号 飞线也不一定好用

你没明白意图哦  跑了那就肯定在桥周围找到飞线地点了  所有的差分信号都是一排排的 很有规律的  一目了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没明白意图哦  跑了那就肯定在桥周围找到飞线地点了  所有的差分信号都是一排排的 很有规律的  一目了 ...

走的是暗线  不在面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走的是暗线  不在面上

就算是暗线  飞根线 这也是咱们的基本功     实在是嫌麻烦 就跟客户说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暗线  飞根线 这也是咱们的基本功     实在是嫌麻烦 就跟客户说换板

有把握吗  我觉得不靠谱

网友:
断线 主板有没进液腐蚀了

网友:
在信号点上去跑线呗,这种硬伤没别的办法,你求救大家也只能说说方法,具体操作还是你自己来。既然有信号确定短线了,有些会有排阻什么的。华硕最烦的就是这里,料号不全,只能辛苦眼睛和双手用凤鸣档去跑。希望你能找到

网友:
c拆桥跑桥背面看看有没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