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5开机黑屏,外接可以显示但是色彩不正常

楼主(2014-12-17):
HP CQ515开机黑屏,外接可以显示,但是色彩失真有竖虚纹 。如下3个图:

测量内屏发现缺少屏3.3V电压,灯管电压18.5V正常。翻开图纸测量结果如下。 周边电阻、电容测量正常。加焊过桥无果。谁遇到的帮帮忙。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看样子 还是显卡 有问题 吧

网友:
我也是怀疑显卡,所以加焊了下,不过没有效果。客户反映以前开机可以显示的时候,笔记本的屏幕色彩正常。就是外接一直都是那样不正常。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加焊桥干什么啊   显卡啊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眼神G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