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换显卡 换出问题来了

楼主(2014-12-17):
  一个HP CQ45 显卡加焊一次,使用过程中黑屏,决定换个新显卡。已经和客户沟通好。型号G98-600-U2 。北桥 和显存用2层锡纸包好。温度下255 上245 3.30分采取下来。换新显卡 好后。开机电流 0.68-0.70 不跳变。难道显卡没焊好?因为用镊子都触动了。再加焊一次 还一样。奇怪,仔细看了看也没掉件啊,用万用表打了大显卡 表面电容阻值,没对地短路。又测了下北桥 有几个电容对地短路了。心里凉了下来,北桥焊坏了?心里冷静想了想,不会焊坏,因为他的温 度比显卡还低。就用示波器打了波 。我记得EC 4脚LPC-FRAME 波形一闪过,内存没波,拔掉内存还一样,电流不变。测了测几CPU 电压已经发出,测到反面PU603  APL5913 3,4脚0V 。9脚1.5输出了 8脚EN 有 难道坏了,温度过高?换了一个新的 ,电流 蹭蹭 跳上去了,接屏 HP LOGO 出现了。真是怪事。总算好了。

网友:
还好啦,总算修好。

网友:
能修好就好,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显卡本来是好的,是APL5913的问题?

网友:
楼主后来换的什么东西

网友:
APL 5913 3,4脚应该输出1.1V PCIE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3220-1-1.html
请看 第七个 惠普很多机器就是坏这个  而且也无需更换  直接飞线就行    有些可能不能飞不过还没遇到 实验对象毕竟数量有限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最后换的什么成迷了

网友:
PU603 是什么芯片,显卡供电吗

网友:
5913这个芯片常坏

网友:
供电出问题了,换了显卡芯片!!

网友:
5913应该是惠普机器的通病

网友:
我能体会楼主的心情

网友:
会不会是做BGA的时候把故障扩大引起的。

网友:
想知道你换的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最后修好了就好啊

网友:
HP的这个5913确实容易出问题,我修过两台CQ40也是这样

网友:
HP的 机子除了搞搞桥电路问题最难搞。上次换个001的北桥换得不开机。郁闷呀。

网友:
出了一身的冷汗吧

网友:
那个是显卡供电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