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的显卡,温度高怎么办

楼主(2014-12-17):
宏基的显卡,温度高怎么办

网友:
铜管坏了,或者没点好吧

网友:
显卡坏 铜管坏

网友:
一是铜管坏了,二是显卡供电出现了问题,楼主有示波器可以测测给显卡供电的mos,波形有可能会有异常

网友:
先换个铜管试试,慢慢排除

网友:
换散热片全新风扇

网友:
换风扇,换扇热

网友:
做好散热 风扇 散热片 硅胶

网友:
只能想方设法提高散热性能了!

网友:
现在有些机器处理散热,蛋疼的很。不好弄。温度高的吓人。

网友:
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真的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