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00 USB 都不能用

楼主(2014-12-17):
   USB口   不短路    南桥换过   还是不认怎么回事

网友:
USB 有供电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挂了。。。。。。。。。。。。

桥   换的好的   亮机的

网友B:
有供电   供电  电容也换过了  还是不能用

网友:
昨天 我遇到一个 是bios 设置的问题 , 看一下 如果解决给我加分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6434-1-1.html

网友:
那说明楼主换的南桥可能还有问题哦,由供电不识别一般还是南桥坏

网友:
有供电不能用那就是没信号了,打一下信号脚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供电   供电  电容也换过了  还是不能用

进BIOS里面有一项USB接口开启选项,看看是不是关掉了

网友:
1,写BIOS
2,南桥。
3.电路图上的USB 南桥时钟。有没?

网友:
密码芯片重写一下就好地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吧,楼主

网友:
USB 有供电,对地阻值都在500欧左右,就是不识别优盘,无法做系统,南桥换了,无果呀

网友:
先软后硬。 时钟要查的。

网友:
如果刷过BIOS,对照电路图看看南桥USB外围电路

网友:
USB供电 南桥

网友:
楼主查了5V 供电没有

网友:
另外这个本本 USB 接口坏的很多的

网友:
另外还可以打下 中间两脚的阻值

网友:
检查   供电,信号线阻值,  BIOS设置。

网友:
打数据线阻抗

网友:
既然有供电   桥也换过    那查一查数据线吧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把USB关了

网友C:
供电正常了吗   我有台SL410的   这种故障 能换的 都换了  练时钟I C 都换  还是没有修好   最后终于修好了    是换主板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正常了吗   我有台SL410的   这种故障 能换的 都换了  练时钟I C 都换  还是没有修好   最后终于修好了 ...

sl的是BIOS里面有一个关了  我以前修过 什么都换了

网友:
那你看看USB中间俩脚的阻值和电压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要是一样或都有电压那应该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
检测一下补偿电阻

网友:
查供电 中间两只脚打值   USB最好修

网友:
查下USB OC 保护,和南桥偏置

网友:
查下南桥管USB的供电时钟

网友:
路过,应该是桥

网友:
bios设置问题,你不信就算了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吧 我之前修到一台 是usb 和网卡  声卡都用不了 直接刷的BIOS 结果好了  可以试试

网友D:
有个电阻管设定的

网友(2015-01-19):
引用 网友D:
有个电阻管设定的

那个电阻?我1个e31笔记本也是这情况,BIOS设置灰色的 打开不了

网友:
你直接接个5V供电,说不定可以好。把那转换芯片拆了。

网友:
ROM 芯片 我遇到一次 E4O的  换ROM芯片好呢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关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