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受限制????????

楼主(2014-12-17):
卖了个二手本,在我这里什么都好用,拿回去,本地连接受限制,别的电脑好用,拿过来 还是正常上网,拿到他单位还是受限  确定网线 网络没问题,但是别的电脑也正常,真是奇了怪了,近PE  也是受限。

为什么我的网线就好用 我找邻居店的试了也是好用  真他吗奇怪了   无线倒是都好用

网友A:
很简单,单位都是分配IP的,不是随便拿个电脑都可以上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单位都是分配IP的,不是随便拿个电脑都可以上网的

自动获取的,是同行拿去卖给朋友的 ,结果 同行那里和他家里都这样    无奈了 我吧本退回来了 不卖了

网友:
很有可能单位设置了IP限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动获取的,是同行拿去卖给朋友的 ,结果 同行那里和他家里都这样    无奈了 我吧本退回来了 不卖了

方案1  360断网急救箱试一下

方案2   手动设置DNS

方案3   重装网卡驱动

网友:
手动设置DNS,单位是分配IP的。

网友:
让他手动设置单位的IP别自动获取

网友:
又是奇葩的问题

网友:
使用交叉线,应该会解决吧

网友:
ip冲突了吧,手动一个s试试呢

网友:
我觉得也是设置成自动获取IP

网友:
网卡能力太差,办公室网线太长

网友:
换一台电脑试试  先排除电脑本身还是网络
电脑本身有问题 就做系统  排斥软件
还不行就硬件

网友C:
应与网络设置有关!设备管理器里网卡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与网络设置有关!设备管理器里网卡正常吗?

机器在我店 和 邻居店 都是正常的    他店也是我市场的,  我觉得是路由器问题,但是 他们那里的电脑也正常用,什么IP 设置  冲突的 都不对   他路由器还是我设置的呢,而且  全是自动获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案1  360断网急救箱试一下

方案2   手动设置DNS

机器在我店 和 邻居店 都是正常的    他店也是我市场的,  我觉得是路由器问题,但是 他们那里的电脑也正常用,什么IP 设置  冲突的 都不对   他路由器还是我设置的呢,而且  全是自动获取的

网友:
换跟网线,网线头不好吧。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