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F1维修机备份,绝对可用,不会出现掉电现象

楼主(2014-12-17):
华硕K42JrF1维修机备份,绝对可用,不会出现掉电现象

网友(2015-01-18):
下来看一下以有用不

网友:
谢谢了还没测试先谢谢了

网友:
下下来,不掉电了,但屏幕没有显示,USB的键盘指示有反应

网友(2015-03-16):
刷了还是会掉电 啊

网友:
掉电  是不是这个故障  我现在正遇到 不定时断电

网友(2015-05-20):
我的是K42JE内存上写的能用吗

网友(2015-06-22):
华硕这个K42JR 最好写好版本号  内存槽上的版号,要不刷了要么不显示 要么风扇狂转 要么掉电,反正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