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手机故障现象技巧

楼主(2014-12-17):
  一、询问法:拿到一部故障手机时候,首先询问用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故障,是否被修过等,要针对用户反应的情况以及故障的现象,对用户说出故障来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如被摔过的手机,应该考虑手机芯片虚焊、断点、元件脱落、线路板断裂等;进水机,需要考虑电源模块损坏,铜箔及管脚生锈、腐蚀、断线;假如被人修过的手机注意芯片是否动过或调换,元件有无装错等。

  二、直观法:经过询问后再进行直观检查,可发现一些故障。假如摔过的机器外壳有裂痕,重点就检查线路板上对应被摔处的元件,有无脱落、断线;假如进水机主板上有水渍,甚至生绣,引脚间有杂物等;按键不正常,要看按键点上有无氧化引起接触不良;假如用吹气法判送话和话筒是否正常。

  三、电阻法:平时要注意收集一些手机某些部位的对地电阻值。如电源簧片、供电滤波电容、SIM卡座、芯片焊盘、可以对于集成电路引脚等对地电阻值。在检修手机时,可以根据某点对地电阻值的大小来判断故障。假如某一点到地的正常电阻是十千欧,故障机因此点的电阻远大于十千欧或无穷大,说明此点已断路,如电阻为零说明此点已到地短路;电阻法还用于判断线路之间有无断线以及元件质量的好坏。

  四、比较法:有比较才能鉴别。检修手机时,对某些元件的型号、位置、电压值、电流值和波形认为不正常时,可用同型号的正常机板相对应的部位进行比较。如双三极管的位置、某电阻、电容是否装错、阻值是否正常、某两点是否连接等,通过比较很快可查出故障。

  五、代替法:当怀疑某个元件有问题时,可以从正常手机上拆下相同的元件装机实验,效果立竿见影。如果代替后故障排除,说明原元件已损坏,如代替后故障仍然存在,说明问题不在此元器件,应继续查找,代替法适用于手机中所有的元器件。在某情况下可以用单频元件代替双频元件,如常用14系列单频功放代替日立公司的双频功放,但只能在只有GSM频段的地区使用。

  六、电压法:正常的手机,相应点电压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一旦手机手机损坏,故障处的电压值必然发生变化,通过检测电压值是否正常,很快找到故障发生部位,如某处电压为零,说明供电电路有断路;某处电压比正常值低,只要供电正常,说明负载有问题;在测量电压时,还要注意是连续的直流供电,还是脉动直流供电。

  七、电流法:维修电源上电流表显示的数值,是手机工作时各单元电路电流总和,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电流基本上是有规律的,如手机出现故障,电流必然发生变化,有经验的维修人员,通过不同的电流值,可以大致判断出故障的部位,如加电即有几十毫安的电流,说明与电源正极连接的元件漏电;若加电电流大于500毫安,说明CPU或电源、功放、电源滤波电容等元器件有击穿短路。

  八、温感法:常用于小电流漏电或元件击穿引起的大电流。如手机加电即有几十毫安漏电,虽不影响使用,但电池待机时间大大缩短,在检修时可提高供电电压,使漏电电流增大,用手或脸、唇人体对热敏感部位去查找发热元件,哪个元件发热即为损坏;也可用松香烟熏线路板,使元件上涂上一层白雾,加电后观察,哪个元件雾层先消失,即为发热件;如手机加电即有500毫安以上大电流,可调低电源电压,使电流不超过200毫安(不扩大故障),通电后用上方法查找出发热元件,予以更换。

  九、短路法:常用于缺少某些元件损坏时的应急修理,如天线开关、高放前后的滤波器、合路器、功放等元件损坏时,手边暂时没有,可直接把输入端和输出端短路(天线开关短路后手机只能工作在一个频段),若短路后手机恢复正常,说明该元件损坏。

  十、断路法:是对怀疑的电路或元件进行断开分离,若断开后故障消失,说明问题就在断开的电路上。如加电大电流时,功放是直接采用电源供电的,可取下供电支路电感或电阻,不再出现大电流,说明功放已击穿损坏;再如不装SIM卡手机有信号,装卡后无信号,怀疑功放有问题,同样可断开功放供电或功放的输入通路,若有信号证明功放已损坏。

   十一、按压法:用于元件接触不良或虚焊引起的各种故障。如手机时开机时不开机,怀疑字库或CPU虚焊,可用大拇指和食指对应芯片两面适当用力按压,若按压某个芯片时可以开机,即为虚焊,补焊即可。

  十二、清洗法:手机进水或长时间使用进入灰尘,使元件之间绝缘电阻减小而造成一些故障。可用超声波清洗仪进新清洗解决。如三星手机大多数出现“系统失败请于系统服务商联系”的故障,大多是尾插与外部设备连接的时钟、数据传输线上的元件漏电或短路引起,可先清洗尾插部分,若能排除即可;如不能排除可去去掉这些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