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250G笔记本硬盘通电转3下后没动静,不认盘

楼主(2014-12-17):
WD 250G笔记本硬盘通电转3下后没动静,每次复位都是转3下,不认盘.WDR测试4个磁头BAD,读不到任何模块,磁头坏了?还是固件坏?板子没有BIOS芯片

网友:
盘被磁头卡住了!

网友:
先换板试试吧。。。。。。。。。。。。。。。。。。。

网友:
不是磁头卡住!卡住了不会转的应该

网友:
要开盘了,数据不重要就算了。

网友:
就一些照片,不行了只能没了.谢谢各位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