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未触发电流0.17

楼主(2014-12-17):
正常B470E待机电流应该是0.01才对。怎么飚到0.17了。还可以可显示可进系统会死机。发现PL4701还没触发就有电压0.3v,感觉不对阿!我还没按开关PL4701怎么会有电压。手头没这个RT8015B芯片。PL4701是供给处理器还有PCH桥等等。。。想确定下是这个芯片坏了。还是PCH桥坏。。

网友:
查PQ4701及芯片的1脚外围电阻,不行换芯片。

网友:
待机0.17了,肯定有短路的。着重查待机时供电的部分。

网友:
打下各个电杆的阻值看下啊 。不要盲目干桥

网友:
如果是待机0.17,先查哪里短路了吧,昨天刚修一台B470待机0.19,查到CPU供电上官击穿,换了就好

网友:
待机时就这个电流 肯定待机时的电压有短路的地方   3 5V的对地值打了没  还有线性的

网友:
应该是自动上电触发了  cpu供电没有出来  铁管坏了 前段时间也修了一台一样的 ...........

网友:
过压保护 好好打打值吧裸板 看掉电不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属于微短,插上电用手摸,哪里发热就整哪里,

网友:
是处理器那些管理坏了。不过换了那些管理问题还是没处理好。最后订了一个全新PCH桥换掉才全部正常

网友:
先查哪里短路,肯定板子有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