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集显 开机2分钟掉电

楼主(2014-12-17):
g475集显 开机2分钟掉电很准时。 进不进系统一样怎么修 ?BIOS刷过

网友:
又是蛋疼的问题,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先最小化试机,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之前      搞过一个索尼的ec坏了、进系统界面准时掉电正常不装硬盘也掉电。。。

网友:
应该是CPU核心显卡供电不稳吧?

网友:
这种能显示器的修起来太烦了

网友:
继续刷BIOS吧。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的滤波不良   看看CPU供电处的滤波电容  厂家有没有偷工减料吧

网友A:
CPU温度怎么样?有没有特别发热的芯片?LID开关或者SW开关性能有无不良?显卡有无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温度怎么样?有没有特别发热的芯片?LID开关或者SW开关性能有无不良?显卡有无虚焊?

哦 集显滴,换个CPU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拿波打各大电感前后,然后再测总线电压什么的。不行也就只能像上面的兄弟说的EC或者桥。当然,首先得替换U和内存。G475这种板子修得多的问题就是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