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开机几分钟才显示修复过程

楼主(2014-12-17):
          同行商家送来的二修联想V360,故障为冷机开机要5分钟左右才显示,显示后使用一切正常,而第一次开机后关机以后能正常开机,正常显示,显示的速度和正常机器一样。只要机器冷却后开机就需要好几分钟才能显示。

    接过机器,试了一下,故障确实和描述的一致。拆机,取出单板,主板已经被修过很多地方了,CPU大电容被换过、显卡被加焊过、CPU座子也被加焊过。
    废话不多说,直接入主题。经过一些列的测量,发现主板开机不显示的时候CPU没有电压,而经过测量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发现VR_ON只有2.3V多电压,这个电压貌似偏低了,用示波器来测量VR_ON时发现有纹波。

对于正常的VR_ON来说,测量不到波形的,只能测量到电压值。锁定故障后,开始逐步排查VR_ON的来源,VR_ON是由IMVP_VR_EN和ALL_PWRGD组成而来的,为了排除这两个信号是某一个出现问题,只有采用切线发吧IMVP_VR_EN和ALL_PWRGD断开一组,测量后发现纹波是由ALL_PWRGD这一组产生的。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来,ALL_PWRGD相连了很多地方。为了一个一个的排除,继续采用切线法,去往37页的ALL_PWRGD,如下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来,U72是一个与门,用示波器测量4脚输出端是,这里的纹波是和CPU控制信号VR_ON的纹波一样的,测量2脚时,为一个电平,没有任何纹波,测量1脚时发现了纹波,纹波经过放大后还是与CPU的VR_ON一致,看来是由于1脚来源的PG不正常导致VR_ON产生纹波。

开机等几分钟后,机器能正常显示的时候,此时测量到的U721脚的纹波如下。

还是继续查U72第1脚的去向,锁定1脚进来的ALL_PWRGD信号,去往了内存供电芯片,U66,

经过切线法把U66的6脚断,开机测后端波形一致,6脚没有了电压。因断开了没有上拉,所以测量6脚测量不到电压。

    继续往后排查,过程顺略一千字,最后查到U63,产生1.8V的电压芯片。这里产生了异常

断开U63的1脚后触发掉电,瞬间用示波器捕捉1脚输出端波形,如下图。

    这个明显的是杂波源头。

断开后,后端也就是U72的1脚,测量到的只是一个3.3V的电压,没有任何纹波,U72的输出端4脚也是恢复了一个电平值,没有纹波,说明故障是U63芯片输出的波形异常导致U72的输入输出端的波形后有杂波,最终导致CPU的开启信号有杂波。

而同样等机器热了以后,开机测量U63的1脚输出波形和之前说说的热开机时捕捉到的CPU控制信号波形一直,这就明显说明杂波源头在于U63。

判断为U63,1.8V供电芯片顺坏后,但是手里没有这个信号的芯片。。经过一琢磨,索性不接1脚,与PG后极切断,切断后不让1脚的PG输出,会触发掉电。如下图直接把1脚接地,不让芯片输出PG信号,同时与后端断开,这样是不会导致拉低后端的PG信号的,对后续无任何影响。

修复以后测量到的VR_ON波形如下,正常的只有电平没有纹波。

现在亮机可快了·········

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很好,也很有耐心

网友:
给大神赞一个。

句容诚信电脑 -2 回复请在一条内回复完 请不连续回复

网友:
希望以后多发发这些相关的资料。

网友:
楼主厉害呀!头脑精明,眼观六路,不明白为什么1脚不接地时会掉电?

网友:
牛人一个,对电路太熟练了

网友A:
这篇帖子在那里见过。楼主复制的把。

网友:
是呀!看芯片1脚接地的图片眼熟!复制的?

网友:
反正就是佩服会用示波器的

网友:
高手啊 。。。 大神

网友B:
示波器用的挺熟   就是有会员说是复制的  楼主不妨说明一下

网友:
楼主此种故障也能修复!!高高手呀!!遇见过像这种不稳定的,但一直没解决!冷机死机蓝屏,热机正常!没思路呀,以后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会使波的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样的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C:
懦弱的问一下,割线后,用锡可以补回去吗?还是飞线的?

网友:
会波波的都是修板达人

网友:
u63  1脚与后级断开  强行拉低pg 此信号无法输出   厉害

网友:
楼主是如何想到的把1脚接地的方法?在数字电路中常常把不用的输入端接地防止受到干扰。

网友:
真的是高手啊 ,太厉害了

网友D:
高手,学习一下了,搞不懂示波器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用的挺熟   就是有会员说是复制的  楼主不妨说明一下

是吗?我不止有迅维网这一个论坛,其他论坛我也有发帖的。那样找资料也多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篇帖子在那里见过。楼主复制的把。

其他论坛我也发表过。

网友:
看不懂你的示波器哦啊

网友:
看完了,就是不知道你的示波器怎么看

网友:
楼主,高手啊。。将u63的pg与后面断开,然后将其接地。。。的确长知识。

网友:
思路不错 有示波器维修还是给力啊

网友:
真正的高手 ,不像是编的

网友E:
羡慕啊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后面的PG应该是上拉的电压吧,跟U63没有任何关系了吧?

网友:
有波波 就是好  换做是我 又要跑线路了  还跑了一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羡慕啊有示波器就是好

你也可以买一个啊,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用的挺熟   就是有会员说是复制的  楼主不妨说明一下

恩恩,我也是有时间才发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懦弱的问一下,割线后,用锡可以补回去吗?还是飞线的?

推荐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学习一下了,搞不懂示波器怎么用

网上有示波器使用的教程

网友:
LZ  真有耐心~~  也抓得一手好波!!  看来天天有练啊,唯一奇怪的是断掉U63  1脚 PG  怎么会引起掉电。。接地就不会掉   安理说,断开后不影响后极。。。

网友:
楼猪 很强    示波器用的很好

网友:
正在修这台机器

网友:
膜拜大神顺便学习

网友:
会用波的人挺多,但用模拟玩得这么熟悉,确实不是三脚猫功力。用数字的应该更方便,模拟的玩这么熟,买一台数字的吧,用起来跟模拟的有些不一样,但方便多了。真的,相信我,一路这么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