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保险惹的祸

楼主(2014-12-17):
昨天收一显示器,检测发现整流桥堆,450V大电容,保险全部烧坏,电容和桥堆都按原型号换上了,但保险手头没有,就找了个250V,4A的管子保险换上了,结果打开显示器,显示全是斑点,花屏,又打开全部检查,都没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后又仔细分析,管子保险离热敏电阻比较近,是不是它的原因,结果还真是它,大家以后遇到这个保险千万不敢用管子保险代换。

网友:
电源板维修还是比较容易的,型号不同的一定要小心代换。

网友:
原来是什么保险?

网友: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电源板会引起斑点和花屏故障,头一次听说,我一会用1A-10A不等的保险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楼主所说的故障。

网友:
保险丝会花屏?头一回听说。

网友:
左边是原保险,右边是代换的管子保险,个人感觉是管子保险温度变化比较大,并且它和热敏电阻在一起,阻值不定,所以引起问题

网友:
头一回听说。。。。

网友:
应该不可能的事。

网友:
不可能 ,我就代换过  没事啊

网友:
但我确实是又找了个和原保险一样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