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

楼主(2014-12-17):
高压板 电源板都换了 还是黑屏
黑屏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吗?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驱动板或者屏坏也有可以能。按照你描述的故障只能是初步判断,

网友:
搞不懂你的什么意思!描述不清!为什么要换高压板 电源板?

网友:
是背光灯不亮吗?得说清楚呀!

网友:
灯管坏了呀

网友: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都不说,最好拍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