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线刷BIOS

楼主(2014-12-17):
请问接线的话要接哪些脚?  是不是接1  2  5  6  不需要接供电和地线的吗

网友A:
接4个脚的话是4,5,6,8

网友B:
不供电能刷吗? 是不是主板也插上电

网友C:
还没有试过成功的话分享下

网友:
有种编程夹子

网友:
编程器的底座干嘛不用 。,。

网友:
楼主知道答案的话麻烦告诉一下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4个脚的话是4,5,6,8

4258吧
2是输出 5是输入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所有脚全接!

网友D:
用表测下  一根一根接就是了

网友E:
还飞线刷 麻不麻烦啊

网友F:
取下来又不是多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供电能刷吗? 是不是主板也插上电

应该主板是不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试过成功的话分享下

好的我等下去实验一下

网友:
不需要这么多的,我看人家4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表测下  一根一根接就是了

不是说测试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飞线刷 麻不麻烦啊

人家主板有保修的话你不敢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取下来又不是多困难

人家还有保修的

网友:
有保修 吹下来  焊上去也看不出来啥啊

网友:
看得出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人家主板有保修的话你不敢拆下来

风枪拆能看出来?  你飞线不用烙铁?动烙铁了人家看不出来?

网友:
记得发个图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风枪拆能看出来?  你飞线不用烙铁?动烙铁了人家看不出来?

可以用针的,不需要焊接。
两个人就可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针的,不需要焊接。
两个人就可以操作

那还真没试过  刷好了吗

网友:
全飛也才8根,我都是全飛

网友H:
风枪吹下来  省事些, 飞线 更明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风枪吹下来  省事些, 飞线 更明晰吧

阿林不是告诉过你们,用针

网友:
不记得了   我都是 风枪拆下来  放到座子上 刷的

网友:
拆个bios我想骗保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1 2 5 6 脚 1脚得连接3V电阻上拉

网友:
都是要接全脚的,我一直用的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