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2V充电器

楼主(2014-12-17):
闲着没事拆开一个12V显示器充电器,里面全部用黄色的胶带包着,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包住呢?本来有一个外壳散热本来就不好,再给包的这么严实不就更不散热了吗??大家来说说这样包住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防静电,反正是一个保护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静电,反正是一个保护措施

充电器有一个塑料外壳,还防啥静电?

网友B:
因为空间狭小,防止振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空间狭小,防止振动短路。

这样还真有点靠普

网友C:
12V显示器充电器经常摔摔碰碰的,防止震动元件松动开焊。特别是变压器,体积大,重量沉,经不起强烈的震动啊。修摔过的电源很多都是变压器,及互感器磁芯碎了,散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显示器充电器经常摔摔碰碰的,防止震动元件松动开焊。特别是变压器,体积大,重量沉,经不起强烈的震动 ...

那充电器的温度不高是怎么做到的?有的笔记本充电器没有包这个胶带温度却很高,热天的时候都有点小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显示器充电器经常摔摔碰碰的,防止震动元件松动开焊。特别是变压器,体积大,重量沉,经不起强烈的震动 ...

这个被包的严严实实的12V用半天也只是微温

网友:
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
我觉得抗震意义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