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不触发

楼主(2014-12-17):
有3V5V就是不触发有什么通病吗大神们

网友:
有问题就找通病你先查查啊、查好了再发上来这样怎么帮你。。。

网友:
没有大神吗自己顶上去

网友:
尝试刷新BIOS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啊,按键有没电压啊,触发有没动作啊,这些都没做吗

网友:
你还不如查下条件   3V/5V有吗?

网友A:
查EC的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片选都正常吗?RSMRST#高电平吗?南桥待机条件具备吗?

网友:
不触发不是光有 3 5V就行的  还要很多条件的

网友:
各个供电都查一下

网友:
刷bios先啊

网友:
先查条件,靠通病吃饭已经不行了兄弟

网友:
看看电源进来第一个管子烧没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的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BIOS片选都正常吗?RSMRST#高电平吗?南桥待机条件具备吗?

这才是高手

网友:
什么高手啊!俺是小白!

网友:
   刷下BIOS 看好不好!
   这机器EC BIOS 好坏!

网友:
BIOS 容易出问题

网友:
EC的条件,刷BIOS,

网友:
你说的3  5   应该只是线性电压吧

网友:
还是刷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