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外接显内屏不显

楼主(2014-12-17):
板号:LA-5751P
故障:外显内不显
    客户刚开始拿机过来的时候,他说外接显示器显示,内屏不显,直接换屏,故障依旧,简单的打了一下屏接口,发现屏供电3.3V没有,拆板,打开图纸,现来自于显卡,直接把Q5短接,3.3V有了, 还是不显,不管它,有事没事先刷个BIOS先,故障依旧,看下桥,HM55的,桥N11M-GE1的,(我想先干显卡,但店里面师傅说桥坏的多,显卡坏的少,我也感觉显卡好像坏的少,HM55的桥坏的多,先把桥干了),直接换了个新桥涛声依旧,你妹的,打下数据线先,都正常,在测下EDID 数据波形如下
时钟无波形,打值无穷大,继续加焊桥(还是无穷大)应该是断线了,找了个点位图 把线接上,接上去还是无波形,又换了个显卡(N11M-GE2,论坛上说可以代用的)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搞什么了,只想问一下,是不是先由桥发出EDID去读取屏信息,然后显卡才去开启屏供电,那么我这个机最终难道还是南桥这边的问题,也很奇怪,数据上有波形的,时钟上却无波形。。外接又显示的。。。现在不知道往哪边修了,希望大神解救解救。。。
附上图纸点位

网友A:
EDID 应由显卡发出的与屏码片通迅。你飞的线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D 应由显卡发出的与屏码片通迅。你飞的线不对吧?

谢谢提醒。。。我找下

网友B:
进bios关闭独立显卡,如果bios没这个选项,刷个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bios关闭独立显卡,如果bios没这个选项,刷个有的

这款断开显卡供电,外接也显,这个已修复,线接错一边了。。

网友:
外接集显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断开显卡供电,外接也显,这个已修复,线接错一边了。。

得感谢楼上的提醒啊。哈哈

网友:
应从时钟无波形入手,EDID不正常内屏肯定不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