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桥飞线

楼主(2014-12-17):
笔记本触发掉电取下南桥一看不好掉点了 整个人都崩溃了 看见别人的帖子可以飞线我也试试  怎么就不行呢焊上去一个把另一个碰掉了 我该怎么飞线   还是有专用设备焊呢

网友:
如果掉的不是空点的话用漆包线和绿油就可以了

网友:
看样子掉点很多啊,查下哪些是空脚,这些是不用管的,把有用的飞上就行,这个主板现在不贵了吧,实在不行换吧

网友:
实在不行换吧

网友:
外围的可以飞 。。 里面的估计飞线飞不了吧 。

网友:
同意楼上,不行多要点,换个板也能保本

网友:
碰到这样的一般都放弃了,或者和客户说一下换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