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70K针式打印机不进联纸维修案例

楼主(2014-12-17):
机器型号:爱普生 LQ670K故障现象:切换到联纸档位,不进联纸,进单页纸正常

故障定位:联纸切换齿轮组

爱普生LQ670K打印机如下图

试机,联纸被白色塑料挡住,无法进入纸路,故障如下图

换个角度应该清楚一点

从前面打印单页纸张能正常打印拆开机器观察白色塑料位置,未见异常,
经试机发现,把进纸方式调节杆推到单页纸张位置,白色塑胶就下去了,明显是反了,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吧进纸方式调节杆推动到联纸位置,白色塑料才会下去。
观察了一下,白色塑料的上下是靠机器侧面的一个齿轮控制的,如下图

考虑这个齿轮是不是装反了,但仔细看了,这个齿轮内部形状不一样,不可能装错。
绕了很大一圈,结果还是把故障定位在这个齿轮上,
仔细看可以看到这个齿轮的下方,有两个英文字母"F"与"T"如下图,
然后仔细看齿轮上面也有两个字母"F"与"T"如下图

原来这两个字母错位了,被人装反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T"与"T"相对,"F"与"F"相对
调整方法如下图,
1,取出白色齿轮

2,沿箭头方向推动,纸张切换控制杆,如下图

3,装入白色齿轮,如下图

4,装入后,查看,"T"与"T"相对,再次切换纸张切换控制杆"F"与"F"相对应

然后装入联纸,查看联纸放入后效果,如下图

另一个角度查看,更清晰,切换到联纸进纸,白色塑胶已经不再凸起

机器到此修复完毕,希望能帮助到 各位坛友,,,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呢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记的修录像机的时候经常遇见齿轮错位,机芯工作紊乱的现象。也都是按标记定位的,这里叫做“方式开关”。

网友:
这机器打发票用量挺大的。

网友:
佩服楼主有耐心,技术真好!!

网友A:
等级低,只能加5分,今天分用完了,后天给你补上,因为明天我们公司在横岗自己的球馆举办第二届运动会,我报了乒乓球。
做技术,就要胆大心细,多做尝试,经验大多是“折腾”出来的,没有血的教训,哪来刻骨的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级低,只能加5分,今天分用完了,后天给你补上,因为明天我们公司在横岗自己的球馆举办第二届运动会,我 ...

恩,有这种心态很好,相信你一定是未来的大师,,

网友:
要很细心啊,才能修好的

网友B:
嘿嘿,对这个还有印象,记得课堂上您讲过,现在改成案例印象更深刻了

网友:
以前修这机器没拆到那儿,下回再碰到我就知道小心看了,版主辛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对这个还有印象,记得课堂上您讲过,现在改成案例印象更深刻了

小伙子记性还算不错,嘿嘿

网友:
朱老师威武

网友C:
求教,东芝一体机  非针式打印机。打印无抬头,测试页也一样  是哪里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教,东芝一体机  非针式打印机。打印无抬头,测试页也一样  是哪里问题?

东芝  具体型号说下,,

网友:
运动归来,今天把分补上。
昨天运动会打了一天乒乓球,今天起来浑身酸痛,不过感觉好爽。我运动,我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芝  具体型号说下,,

具体型号我忘了。好像是1800s  什么的

网友:
这机器打发票用量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