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

楼主(2014-12-17):
今天接到一台HP 6531S内接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拆机一看小强多的数不过来,屏线换过,屏也换过,显卡重做了,bios也刷了,接口量了阻抗均正常,无屏供电。看起来是显卡问题但就是修不好,大家看看。。

网友:
小强多的话  有可能造成哪里的电压不正常了  查查显卡的供电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无屏供电,查查供电来自哪里修那里。

网友:
无屏供电。怎能说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没有屏供电应该白吧

网友:
小强太多还是换板吧  要不以后问题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