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装不起系统问题

楼主(2014-12-17):
接手一台二修戴尔N4050独显I3的机器 上家说装不起系统 独显显卡已被上家换了全新的了  开机一看在WIN7图标处图标闪动闪动几下后掉电重启 一直反复掉电重启 拆机发现南桥处有进液痕迹 直接洗板烘干再试 故障一样 所有电压也都有 包括二级电压都有 换CPU及内存还是一样的故障 再换硬盘做系统 故障为G完系统重启在WIN7图标处反复掉电重启 故障还是没排除 再用客户的硬盘进安全模式(客户原硬盘可以进安全模式)把能禁用的设备都禁用了 再启动居然可以进系统 慢慢排除最后确定是集成显卡驱动不能打上 一打上集显驱动就掉电 此时静想 既然是南桥处进液 那会不会是南桥下不干净有脏东西造成数据短路呢 果断更换南桥 结果还是故障依旧 此时彻底没了思路 放放先把其它机器修了等有时间再修吧 过段时间再拿出此机 只能呆呆的看着 但脑袋里在想“集显打不上驱动 CPU也换过了 难道CPU座子下脏了?这CPU座子难弄 而且能点亮 不太像CPU座子,那还会是哪里的问题,难道是供电,集显供电有问题?”对查查集显供电问题 但电压有 那如果是集显供电的话就是电容问题了 思路到这里果断加一1000U的电容上去 开机在WIN7图标处闪动几下顺利进入桌面 彻底证明是集显供电不良造成此故障  后去掉大电容 在PC4408处并接一330U电容能正常使用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我一般都认为  能开机  能亮机的  硬件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都是出在小问题上

网友:
能亮机,一般都是小东西引起的能查出来就要看仔细不仔细

网友:
恩,有的问题需要经验的呀,一看现象就加电容,内功深厚

网友:
哎~~~~我这几天遇见一台戴尔上网本,装WIN7可以,装XP不行(原装系统是XP)现在还想不明白

网友B:
这些问题,我碰到好多次了。这些都是可以秒杀的啊。哥哥

网友:
win7行,XP不行除了硬盘模式,那就是南桥了,台式机上遇得最多。

网友:
这样的小问题真的不好找啊!不是不出而是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认为  能开机  能亮机的  硬件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都是出在小问题上

我都考虑颗粒了,不过进系统的故障 和显卡周边关系还是最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我碰到好多次了。这些都是可以秒杀的啊。哥哥

这个问题要是之前没有修过 很难秒杀 ……修的多了就……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之前没有修过 很难秒杀 以后遇到了长经验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个dell卡logo的,桥换了也不行,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供电部够呢

网友:
集显供电滤波不良  很难想到

网友:
供电异常引起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打一下波应该很快就能查到故障点!

网友:
呵呵,那可能遇到的问题不一样。看到板才好下决定。

网友:
从来没有秒过这样的,不过这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先从小的地方下手简单快,又不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
以前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搞人的故障还是真的有点麻烦

网友(2016-05-06):
学习了 还蛮新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