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懂原理的看看图中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4-12-17):
自学手机中。。下面是红米手机的部分图纸,几个电容和电感看不懂有什么用处啊

   为什么手机的图纸和笔记本的差别就那么大呢??

网友A:
这是天线的谐振回路,不管是发射还是接收信号时让有用的成份通过,无用的成份阻断,俗称滤波网络。

网友:
二楼解释得很明白,搞过收音机之类的无线电设备的话就容易看得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天线的谐振回路,不管是发射还是接收信号时让有用的成份通过,无用的成份阻断,俗称滤波网络。

通高频 阻低频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天线的谐振回路,不管是发射还是接收信号时让有用的成份通过,无用的成份阻断,俗称滤波网络。

这样说,这几个电容就不能随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高频 阻低频特性?

允许手机频率范围内的信号通过。总之对需要的频段信号有增益作用,其它频段的则衰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这几个电容就不能随便换了?

是的!要求颇高,不可随意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求颇高,不可随意更换。

          是不是下图电容都可以这样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下图电容都可以这样理解了、

这些都是耦合电容吧!可以放松要求,不过还是尽量原值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