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弟一直想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2-17):
这几天小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新系列的笔记本的核显都是集成在CPU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正常进系统是可以禁用掉独显而使用集显,我就在纠结要是在独显坏掉进不了系统的情况下能不能把独显电路切掉而直接用核显呢?请大大们解答下,小弟不才,爱乱想,如有想法不对勿喷,只想找到答案

网友:
直接用核显是可以的,我今天试了一台,独显有问题,正常装带驱动系统都不能进系统,装了一个不带驱动的倒可以正常进系统。之前是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怎么都进不了。

网友:
少数机型可以的

网友:
听说过有的机器当独显不能用时可自动转换成集显的,当然独显短路除外。

网友A:
听说断开供电,或者取出独显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可以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可以的,碰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我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断开供电,或者取出独显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只有部分机器可以用

网友:
只听人说过,没有亲手做过,学习了。

网友:
不知BIOS里有无选择显卡的设置,如果有就方便些。

网友:
大部分双显卡机器,断开独显供电,开机可以显示

网友:
BIOS需要支持才行